[求助] LNA稳定性

楼主(2024-06-04):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通过仿真确定LNA是否处于绝对饱和状态?
为什么有的地方说Kf>1,B1f>0就是绝对稳定;有些又说Kf>1,1>B1f>0是绝对稳定?
cadence给出的说明也是矛盾的

Kf>1,B1f>0

Kf>1,B1f>0

Kf>1,B1f<0

Kf>1,B1f<0

网友A:
不矛盾,你看上面那个b1f跟下面那个b1f的公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矛盾,你看上面那个b1f跟下面那个b1f的公式不一样

那请问大佬,可以用Kf和B1f判断LNA是否稳定吗?如果可以的话b1f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或者前仿真过程中要如何判断LNA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大佬,可以用Kf和B1f判断LNA是否稳定吗?如果可以的话b1f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或者前仿真过程中要如 ...

就按照官方文档给出的条件就行,详细的你可以去看微波工程11章,里面介绍了稳定性条件的推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