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稳定性

楼主(2024-06-04):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通过仿真确定LNA是否处于绝对饱和状态?
为什么有的地方说Kf>1,B1f>0就是绝对稳定;有些又说Kf>1,1>B1f>0是绝对稳定?
cadence给出的说明也是矛盾的

网友A: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unconditional stability are that the stability factor is greater than unity and the stability measure is positive.

Guillermo Gonzales, Microwave Transistor Amplifiers, second edition, Prentice-Hall, 1997.

另外,可以考虑使用mu,或者mu_prime,这是单一判断条件。
Having mu > 1 (or mu_prime) is the singl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unconditional stability of the 2-port network.

M. L. Edwards and J. H. Sinsky, "A new criterion for linear 2-port stability using geometrically derived parameters", IEEE Transactio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 Techniques, Vol. 40, No. 12, pp. 2303-2311, Dec. 1992.

还有,无论哪个,这个都是小信号稳定性判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unconditional stability are that the stability factor is ...

那请问大佬,在前仿真过程中要如何判断LNA是否绝对稳定?

网友:
如果看k,那就需要同时看b1f。如果仿真mu,就看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