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尺寸tray盘装小一点尺寸的BGA芯片,有问题吗?有什么风险?

楼主(2024-06-04):
大尺寸tray盘装小一点尺寸的BGA芯片,有问题吗?有什么风险?

网友A:
你的意思是Package 10*10的Tray去装9.8*9.8的成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Package 10*10的Tray去装9.8*9.8的成品么

是的

网友:
锡球可能会被撞坏吧

网友B:
一般Tray 盘厂商 会做PKG尺寸 min~max位置模拟,模拟PKG IC居中、偏移、倾斜、旋转角度后PKG 和 Tray盘的形态,主要考虑的就是Ball 挤压或者是塑封料外形的挤压。
除XY外,还要考虑深度。
正常Tray盘的 放PKG 的 Pocket 会比PKG MAX 大些的,可能单边200um。
如果差异特别大,PKG在入Tray 时Pocket里位置不稳,ball damage,或者PKG Crack ,就算没有PKG FAIL,后续吸嘴取出时也会识别问题,SMT也受影响。

网友(2024-07-27):
楼上说的很详细

网友A:
看五楼回复,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五楼回复,很细。

你这属于水贴吗?

楼主(2025-06-25):
引用 网友B:
一般Tray 盘厂商 会做PKG尺寸 min~max位置模拟,模拟PKG IC居中、偏移、倾斜、旋转角度后PKG 和 Tray盘的形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