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报错求助

楼主(2024-06-04):
1.首先我是把LVS RECOGNIZE GATES 改为all是能够过的,

2.我把LVS RECOGNIZE GATES 改成none 不能过,并且版图数字cell中与非门的A,B端我都互换过都不能过。很奇怪

网友:
我一般all过不了,off才能过

网友:
NONE连线更严格,A B是区分的;ALL可以随便连,A B互换都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