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skillbridge,实现用python调用仿真的功能

楼主(2024-06-04):
python:
ws['ocnxlRun'](Symbol('sweepsAndCorners'), '?nominalCornerEnabled', 't', '?allCornersEnabled', 't', '?allSweepsEnabled', 't')

ocean:
ocnxlRun( ?mode 'sweepsAndCorners ?nominalCornerEnabled t ?allCornersEnabled t ?allSweepsEnabled t)
报错:

我想通过skillbridge这个包,实现用python调用仿真的功能,但是在将ocean脚本中的ocnxlRun()这一函数用Python表示之后一直报错,请问有无大佬指导一下正确格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
大佬您好,您发的应该是ocean脚本的形式吧,我目前的问题是不太清楚该如何把ocean转化为python的形式来表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您发的应该是ocean脚本的形式吧,我目前的问题是不太清楚该如何把ocean转化为python的形式来表 ...

根据error信息看是少了一个keyword: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error信息看是少了一个keyword: ?mode

更改后报错信息变为这个请问您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后报错信息变为这个请问您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信息太少了,很难说。geqp返回 (t ,nil),如果是nil,不能对nil再做比较,即can't han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