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nic400自带的dct综合脚本的问题

楼主(2024-06-04):
最近在用nic400,读了读他的综合脚本。是使用DCT的。

之前学习到的DCT流程是先综合,然后交给icc进行布局,然后再由DCT读取物理信息进行综合。但是nic400自带的综合脚本好像并没有启用icc,只是绑定了物理库和tlu plus这些文件,就直接进行了综合,想请问一下这样的话正确吗?会不会不准确呀?这样子搞的话布局那些意思是可以忽略吗?他会有一个默认的布局吗。希望大佬解答下

楼主:
主要困惑的点在于,因为dct因为先用icc布局过了,这样算线延迟更准确嘛,但是nic400的却没有调用icc,那么这个布局是哪里来的呢

楼主:
大佬们看看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困惑的点在于,因为dct因为先用icc布局过了,这样算线延迟更准确嘛,但是nic400的却没有调用icc,那么 ...

“只是绑定了物理库和tlu plus这些文件”。

是不是你们自己的设计需要你们自己预先给一个粗的floorpl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绑定了物理库和tlu plus这些文件”。

是不是你们自己的设计需要你们自己预先给一个粗的floorplan

并没有,我只是在调试nic400,同时跑通它自带的dct脚本,然后发现了这个问题。物理库他是空的,我手动绑的,tluplus文件也是,并没有读floorplan的地方,所以我很困惑,这个脚本是arm自带的,按理来说也不应该有错,可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没有,我只是在调试nic400,同时跑通它自带的dct脚本,然后发现了这个问题。物理库他是空的,我手动绑 ...

那就不清楚了。你看下arm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你看下arm的文档

好的。能顺便问一句吗,如果没有floorplan,那么是否DCT综合时吃mw库、设置tluplus这些文件其实都是白费功夫,这些仅ICC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