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L仿真问题

楼主(2024-06-05):
版本:IC6.1.8-64b.500.13
Calibre v2023.2_16.9
使用smic180工艺库仿真INV,没有波形

第一次仿真显示:
Loading adpServer.cxt
Delete psf data in /home/meow/newpdk/eetop.cn_smic18mmrf/smic18mmrf/simulation/inv/spectre/schematic/psf.
generate netlist...
Begin Incremental Netlisting Jun  4 23:43:16 2024
End netlisting Jun  4 23:43:16 2024

        The netlist is up to date.
        Time taken to compare the design with netlist:   0.0s
      ...successful.
compose simulator input file...
      ...successful.
start simulator if needed...
      ...successful.

之后不出现显示波形窗口,在result-的direct plot里选择出现窗口但是没有波形

再次点击仿真:

WARNING (ADE-1019): A simulation is currently running. You must wait until the current
        simulation is done to run another simulation.

然后点击stop也没有用,只能再次打开ADE L 才能仿真,但是结果相同。model library都有。
工艺库在另一个虚拟机内能跑。
求大佬答疑解惑

网友:
可能仿真速度慢,不像有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ADE-L没有抓住第一次仿真结束的握手信号,或者第一次仿真卡在半路根本没产生结束信号,所以ADE-L一直在等。强制地结束前一次仿真,可以粗暴地在CIW窗口敲入命令 ipcKillAllProcesses() , 命令行返回 t 就可以了。或者直接退出virtuoso.

网友:
应该是Spectre版本的问题,换成SPECTRE211版本试试,或者你用spectre -V看看能不能出版本号,有可能是SPECTRE没有破解成功。

楼主:
能力有限,试了很多方法,没有解决问题,应该是Spectre版本太新了,license feature有问题,放弃了,老实用之前的虚拟机了

网友A:
歪,遇到同样问题了,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遇到同样问题了,好奇怪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虚拟机,我是论坛上别人的wsl2的centos,当时没注意到说明,后面发现给出的解决办法是:第一次跑仿真要用ADE explorer,跑过之后没报错就能用ade l跑了。具体原因不清楚,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遇到同样问题了,好奇怪

不知道你的版本,我这边看虚拟机提供者给的解决办法是最开始使用ADE EXPLORER跑成功一次,后面adel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的版本,我这边看虚拟机提供者给的解决办法是最开始使用ADE EXPLORER跑成功一次,后面adel就没问 ...

是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加了两个版本的,比如ic/61  ic/51都被读取了

网友(2025-10-30):
把这个state删了,再重新建一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