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循环和调用自定义函数问题

楼主(2024-06-05):
各位大佬,这是小弟第一次从0到1自己写一个简单的脚本,(之前都是是拿来别人的脚本,一行一行看懂之后自己改一改)现在自己感觉是遇到了循环和变量如何正确应用在自己的函数中的问题了,恳请大佬们指点一下,或者丢一个类似的脚本上来,小弟自己研究也可以,不胜感激!

自己写的这个脚本用于自动创建testkey layout,目标是load一个只有float number的定义w l的file,通过自定义函数完成每一个layout的创建。
我自己的思路是先用skill通过坐标运算完成一个cell的生成(用的leMakeCell,已成功),并自定义为Testkey()函数。然后写一个循环,根据load进来的w l不断调用函数生成一个一个的cell。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在skill IDE中两个.il检查都没有error(但有warning,我没管),但是load这个skill的时候却不行,会报dbAddFigToFigGroup的错,实在不明白,自我感觉是传递w l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试了很多种写法都不行,求教

SA = 0.15;follow PDK
Y1 = 0.1
Y2 = 0.105;follow DRC
X = 0.105
spacex = 0.89
spacey = 0.71
six = 0.525;space of n/p imp to poly,x direction
siy = 0.495;space of n/p imp to poly,y direction
simx = 2.7;space of n/p imp to MOX,x direction
simy = 3.0;space of n/p imp to MOX,y direction
subw = 1.6;n/p sub polygon width
subaaw = 1.0;width of aa in sub
sis = 0.4;space of n/p imp to n/p sub
dx = (subw-subaaw)/2;space of aa to n/p sub

/********************************/

procedure(Testkey()
let((cv w l poly1 aa polyup polyup2 polydown fg fg2 fg3 fg7 fg8 SDN
                                         M1insub M1inpolyup M1inaaL M1inaaR)
        cv = geGetEditCellView()
        w = atof(car(lineContent))
    l = atof(cadr(lineContent))
        poly1 = dbCreateRect(cv list("PO" "drawing") list(-l/2:-w/2 l/2:w/2))
        point1 = poly1~>bBox
        aa = dbCreateRect(cv list("AA" "drawing") list(caar(point1)-SA:cadar(point1)-Y1 caadr(point1)+SA:cadadr(point1)+Y1))
        point2 = aa~>bBox
        fet = dbCreateRect(cv list("FET" "marking42") list(caar(point1)-SA:cadar(point1)-Y1 caadr(point1)+SA:cadadr(point1)+Y1))
        hgate = dbCreateRect(cv list("HGATE" "marking") list(-l/2:-w/2 l/2:w/2))
        polyup = dbCreateRect(cv list("PO" "drawing") list(caar(point2)-X:cadadr(point2)-Y1 caadr(point2)+X:cadadr(point2)+0.12))
        polyup2 = dbCreateRect(cv list("PO" "drawing") list(caar(point2)-X:cadadr(point2)-Y1 caadr(point2)+X:cadadr(point2)+Y2))
        polydown = dbCreateRect(cv list("PO" "drawing") list(caar(point2)-X:cadar(point2)-Y2 caadr(point2)+X:cadar(point2)+Y1))
        fg = dbCreateFigGroup(cv "fg5" t 1:1 "R0")
        dbAddFigToFigGroup(fg poly1)
        dbAddFigToFigGroup(fg aa)
        dbAddFigToFigGroup(fg polyup2)
        dbAddFigToFigGroup(fg polydown)
        point3 = fg~>bBox
        fg2 = dbCopyFig(fg cv list(0:cadadr(point3)+spacex+(cadadr(point3)-cadar(point3))/2 "R0" 1.0))
        fg8 = dbCopyFig(fg cv list(0:cadar(point3)-spacex-(cadadr(point3)-cadar(point3))/2 "R0" 1.0))
        fg4 = dbCopyFig(fg cv list(caar(point3)-spacey-(caadr(point3)-caar(point3))/2:0 "R0" 1.0))
        fg6 = dbCopyFig(fg cv list(caadr(point3)+spacey+(caadr(point3)-caar(point3))/2:0 "R0" 1.0))
        fg1 = dbCopyFig(fg2 cv list(caar(point3)-spacey-(caadr(point3)-caar(point3))/2:0 "R0" 1.0))
        fg3 = dbCopyFig(fg2 cv list(caadr(point3)+spacey+(caadr(point3)-caar(point3))/2:0 "R0" 1.0))
        fg7 = dbCopyFig(fg8 cv list(caar(point3)-spacey-(caadr(point3)-caar(point3))/2:0 "R0" 1.0))
        fg9 = dbCopyFig(fg8 cv list(caadr(point3)+spacey+(caadr(point3)-caar(point3))/2:0 "R0" 1.0))
        point4 = fg7~>bBox
        point5 = fg3~>bBox
        SDN = dbCreateRect(cv list("SDN" "drawing") list(caar(point4)-six:cadar(point4)-siy caadr(point5)+six:cadadr(point5)+siy))
        point6 = SDN~>bBox
        MOX = dbCreateRect(cv list("MOX" "drawing") list(caar(point6)-simx:cadar(point6)-simy caadr(point6)+simx:cadadr(point6)+simy))
        SDP = dbCreatePolygon(cv list("SDP" "drawing") list((caar(point6)-sis-subw:cadadr(point6))
                                                            (caar(point6)-sis:cadadr(point6))
                                                            (caar(point6)-sis:cadar(point6)-sis)
                                                            (caadr(point6)+sis:cadar(point6)-sis)
                                                            (caadr(point6)+sis:cadadr(point6))
                                                            (caadr(point6)+sis+subw:cadadr(point6))
                                                            (caadr(point6)+sis+subw:cadar(point6)-sis-subw)
                                                            (caar(point6)-sis-subw:cadar(point6)-sis-subw)
        ))
        aainSDP = dbCreatePolygon(cv list("AA" "drawing") list((caar(point6)-sis-dx-subaaw:cadadr(point6)-dx)
                                                            (caar(point6)-sis-dx:cadadr(point6)-dx)
                                                            (caar(point6)-sis-dx:cadar(point6)-sis-dx)
                                                            (caadr(point6)+sis+dx:cadar(point6)-sis-dx)
                                                            (caadr(point6)+sis+dx:cadadr(point6)-dx)
                                                            (caadr(point6)+sis+dx+subaaw:cadadr(point6)-dx)
                                                            (caadr(point6)+sis+dx+subaaw:cadar(point6)-sis-dx-subaaw)
                                                            (caar(point6)-sis-dx-subaaw:cadar(point6)-sis-dx-subaaw)
        ))
        M1insub = dbCreateRect(cv list("M1" "drawing") list(-0.5:cadar(point6)-1.7 0.5:cadar(point6)-0.7))
        point7 = M1insub~>bBox
        CTinsub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sub caar(point7)+0.08 cadar(point7)+0.08 0.2 0.2 0.06 0.06 4 4)
        point8 = polyup~>bBox
        M1inpolyup = dbCreateRect(cv list("M1" "drawing") list(caar(point8):cadar(point8)+0.145 caadr(point8):cadadr(point8)-0.005))
        M1inaaL = dbCreateRect(cv list("M1" "drawing") list(caar(point2)+0.005:cadar(point2)+0.1 caar(point2)+0.075:cadadr(point2)-0.1))
        M1inaaR = dbCreateRect(cv list("M1" "drawing") list(caadr(point2)-0.075:cadar(point2)+0.1 caadr(point2)-0.005:cadadr(point2)-0.1))
        point9 = M1inaaL~>bBox
        point10 = M1inaaR~>bBox
        M1inSD = cadadr(point1)-cadar(point1)
        CTpitch = 0.14
        CTinSDm = int((M1inSD-0.2-0.06)/CTpitch)+1
        if(evenp(CTinSDm)
        then
                CT1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aaL caar(point9)+0.005 0.04 0.0 0.14 0.06 0.06 CTinSDm/2 1)
                CT2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aaL caar(point9)+0.005 -0.1 0.0 -0.14 0.06 0.06 CTinSDm/2 1)
                CT3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aaR caar(point10)+0.005 0.04 0.0 0.14 0.06 0.06 CTinSDm/2 1)
                CT4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aaR caar(point10)+0.005 -0.1 0.0 -0.14 0.06 0.06 CTinSDm/2 1)
        );if
        if(oddp(CTinSDm)
        then
                CT1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aaL caar(point9)+0.005 -0.03 0.0 0.14 0.06 0.06 (CTinSDm+1)/2 1)
                CT2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aaL caar(point9)+0.005 -0.03 0.0 -0.14 0.06 0.06 (CTinSDm+1)/2 1)
                CT3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aaR caar(point10)+0.005 -0.03 0.0 0.14 0.06 0.06 (CTinSDm+1)/2 1)
                CT4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aaR caar(point10)+0.005 -0.03 0.0 -0.14 0.06 0.06 (CTinSDm+1)/2 1)
        );if
        point11 = polyup~>bBox
        polylength = caadr(point11)-caar(point11)
        CTinpolym = int((polylength-0.06-0.06)/CTpitch)+1
        if(evenp(CTinpolym)
        then
                CT5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polyup 0.04 cadadr(point11)-0.07 0.14 0.0 0.06 0.06 1 CTinpolym/2)
                CT6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polyup -0.1 cadadr(point11)-0.07 -0.14 0.0 0.06 0.06 1 CTinpolym/2)
        );if
        if(oddp(CTinpolym)
        then
                CT5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polyup -0.03 cadadr(point11)-0.07 0.14 0.0 0.06 0.06 1 (CTinpolym/2)+1)
                CT6 = dbCreateViaShapeArray(cv "CT" M1inpolyup -0.03 cadadr(point11)-0.07 -0.14 0.0 0.06 0.06 1 (CTinpolym/2)+1)
        );if

        leMakeCell(cv~>shapes "lib" "test_testkey" "layout" nil)
);let
);procedure

补充内容 (2024-6-7 17:03):
20240607补充,各位大佬,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如何用skill调用一个pcell,并对其cdf参数进行赋值?

楼主:
中间都是些很傻的坐标运算,可以忽略......

load "./Testkey.il"
file = infile("./file")
while(
        gets(nextline file)
    lineContent = parseString(nextline)

    Testkey()
);while

这个是准备用来运行用的skill,和上面那个分开写了

楼主:
*Error* dbAddFigToFigGroup: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 (type template = "dd") at line 39 of file "./Testkey.il" - nil
*** Error in routine load:
Messag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test.il" at line 8
Entering new debug toplevel due to error:

这个是CIW里的报错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ror* dbAddFigToFigGroup: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 (type template = "dd") at line 3 ...

dbAddFigToFigGroup 传入的第一个参数必须是database object,往上查dbCreateRect返回的值是否为nil

第二个用gets获取的line content 好像没去掉\n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AddFigToFigGroup 传入的第一个参数必须是database object,往上查dbCreateRect返回的值是否为nil

第 ...

我又看了下,fg返回是nil,但是fg = dbCreateFigGroup(cv "fg5" t 1:1 "R0")把fg5换成其他的比如fg50,fg就返回db了,再运行一遍就又是nil了,提示已存在对应的fg50,感觉这里也有问题,我似乎少了创建一个新cell的操作,要不然一直都在一个cv里运行......也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gets那里 ,lineContent = parseString(nextline),这句话输入之后,lineContent输出的是("1.2" "1.0"),已经是个list了,把\n过滤掉了,我感觉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B:
试一下dbGetFigGroupBy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dbGetFigGroupByName

这个似乎没有反复输入命令输出nil的问题,而且这个更简单一些,我改过来了,但是现在提示line 27 : w = atof(car(lineContent))有问题,

*** Error in routine atof:
Message: *Error* atof: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g") at line 27 of file "./Testkey.il"
Entering new debug toplevel due to error:

我看w已经得到我想要的结果了,是个floating number,为啥就是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似乎没有反复输入命令输出nil的问题,而且这个更简单一些,我改过来了,但是现在提示line 27 : w =  ...

你可以先将lineContent处理一下

网友:
不对,这样好像也有问题

网友:
用w=atof(nth(0 lineConte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将lineContent处理一下
w=atof(car(parseString(lineContent)))

这个似乎放在两边都是可以的,我不知道具体有啥区别,索性我就放在自定义函数里了

楼主:
同步下进度,目前是可以正常运行了,没有报error,但是还要需要自动生成多个cell,我发上来的脚本leMakeCell的部分还要继续研究下,然后应该就可以正常用了吧(我希望是这样

根据前面大佬的说法,把dbAddFigToFigGroup换成了dbGetFigGroupByName,然后我let里面声明了传递的变量lineContent,我又去研究了几个别人写的procedure(),发现都没有在let里声明,所以我就删了lineContent,再去CIW load,居然只有黄色的warning了!又有点小激动,但是脚本还没有完善好,继续研究了.......

感谢大佬的建议和讨论

网友B:
atof() converts string to float,这个 car(lineContent) 返回的是 string or float?give it a 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of() converts string to float,这个 car(lineContent) 返回的是 string or float?give it a check. ...

lineContent已经在返回("1.0" "1.2")了,list

car()返回"1.0",str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看了下,fg返回是nil,但是fg = dbCreateFigGroup(cv "fg5" t 1:1 "R0")把fg5换成其他的比如fg50,fg ...

不好意思你是对的,我之前一直以为parseString默认的截断符只有空格,没想到换行符也是默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又看了下,fg返回是nil,但是fg = dbCreateFigGroup(cv "fg5" t 1:1 "R0")把fg5换成其他的比如fg50,fg ...

fg返回nil应该是因为你当前窗口打开了不止一个吧,cv=geGetEditCellView识别到另外一个窗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你是对的,我之前一直以为parseString默认的截断符只有空格,没想到换行符也是默认
...

嗯嗯我也第一次知道,也是看大佬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fg返回nil应该是因为你当前窗口打开了不止一个吧,cv=geGetEditCellView识别到另外一个窗口了
...

这个我倒是没有多开,我感觉是输入一次之后确实就存在了,也挺合乎

楼主:
今天再同步下进度,似乎是可以用了,lemakecell的部分搞定了,用的是sprintf可以自动生成多个cell,感谢几位大佬给的建议和灵感

网友D:
figgroup在赋值的时候,名称如果被执行一遍,在虚拟内存中就存在。此时,如果不换名字,再执行一遍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一般都不愿意用figgroup,或者非要用,绝对不用在循环里面,只能用于单次执行代码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figgroup在赋值的时候,名称如果被执行一遍,在虚拟内存中就存在。此时,如果不换名字,再执行一遍就会出问 ...

感谢解惑,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我的需求是把一部分shape copy,如果没有figgroup会很麻烦(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还是硬着头皮用了,然后定义了个i=1,when i=1,运行一次figgroup,然后i=i+1,就这么解决了。。。。应该是解决了吧,运行起来似乎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解惑,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我的需求是把一部分shape copy,如果没有figgroup会很麻烦(不知道还有没 ...

我是直接放弃了copy的路子,直接用循环写了。你说的这个是对figgroup的名称加一个i的循环么?我之前做函数的时候,用这figgroup就没有办法,到开发最后因为这个致命问题,我把PCell代码函数都重修了。candence开发函数怎么这么不严谨,好多很离谱的函数,figgroup相关的删除id的函数都找不到,就离谱。一旦虚拟内存写进去,id就一直存在。反复调用就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放弃了copy的路子,直接用循环写了。你说的这个是对figgroup的名称加一个i的循环么?我之前做函 ...

i = 1
when(i == 1
        fg = dbCreateFigGroup(cv "fg" t 0:0 "R0")
);when
i = i + 1
大概就是这样...我也感觉为啥这个函数和bug一样!而且前面老哥提到的函数也有这个问题,目前就发现这两个,也许后面还有更多的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i = 1
when(i == 1
        fg = dbCreateFigGroup(cv "fg" t 0:0 "R0")

我昨天又看了一下这个函数,明白它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了,可以用nil来代替"fg",然后系统在默认的情况下会自动分配名称给它,也可以用fig相关的函数,通过fg变量把名字取出来。系统默认是“FS_n”这种名称。

fg = dbCreateFigGroup(cv nil t 0:0 "R0")

网友D:
引用 楼主:
i = 1
when(i == 1
        fg = dbCreateFigGroup(cv "fg" t 0:0 "R0")

你这个代码之所以不出错,是因为你只用while循环了一次,其实加不加while没什么差别。你可以看一下while(i<3)的情况,应该就会报错了。所以,你可以用nil来解决,它会自动赋值名称成“FS_0” “FS_1” “FS_2”。然后,你还可以试着把fg给删除了,用dbDeleteFigSetGroup(fsgroup1),然后dbGetCellViewFigSetGroups(cv);再次检查cv,已经没有i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代码之所以不出错,是因为你只用while循环了一次,其实加不加while没什么差别。你可以看一下while( ...

感谢,确实哈,我这样其实没有解决问题本身,只是我这个skill需求有最后生成cell,leMakecell()之后就把上一次fg里的东西makecell了,然后我循环用起来没问题。如果没有makecell这一步似乎就会得不到想要的了。试了一下确实改为nil可以一直运行,返回的db都是差一位,只不过我这的叫group0,倒也无所谓了

网友E(2024-07-31):
引用 楼主:
感谢,确实哈,我这样其实没有解决问题本身,只是我这个skill需求有最后生成cell,leMakecell()之后就把 ...

大佬,我想问下怎么样调用pcell,并生成我想要的cdf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想问下怎么样调用pcell,并生成我想要的cdf值

还不是大佬,还在学习阶段
pcell我还没调用过,但是我看网站上好像有人说过,我觉得大概的思路应该是先调用pcell,然后cdfgdata~>value~>width这样去改吧!我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是大佬,还在学习阶段
pcell我还没调用过,但是我看网站上好像有人说过,我觉得大概的思路应该是 ...

不太行,调出来后cdfId找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又看了一下这个函数,明白它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了,可以用nil来代替"fg",然后系统在默认的情况下会 ...

大佬,我想调出来pcell的W L数值是我想要的值应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想调出来pcell的W L数值是我想要的值应该怎么办

我感觉要么是那个函数可以直接在函数里赋值,你得找一下,要么就是按默认的调出来,再重新赋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要么是那个函数可以直接在函数里赋值,你得找一下,要么就是按默认的调出来,再重新赋值
...

主要是一下生成很多不一样w l的器件,函数只能生成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