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打开原理图都会弹出defined了多个PDK libarary是为什么呀?

楼主(2024-06-05):
昨天突然打开都会弹出这个窗口
但是我这个库只attach了一个PDK求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报这个错肯定是库里多了一个pdk库,如果不是你自己添加的库,那就是你添加别人的库里面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这个错肯定是库里多了一个pdk库,如果不是你自己添加的库,那就是你添加别人的库里面定义的
...

但是我的这个库里只attach了一个工艺库查看该库的信息也只有一个工艺库,请问可以在哪里查看和修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这个库里只attach了一个工艺库查看该库的信息也只有一个工艺库,请问可以在哪里查看和修改呀
...

library可以看下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rary可以看下里面

您是指library里面的原理图可能用了别的PDK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指library里面的原理图可能用了别的PDK吗?

报错是你的cds.lib里面多了一个pdk库,你直接看你的library manager里library有没有多出来一个pdk的库就行

网友(2024-07-20):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