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能编辑,只能读,这个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4-06-05):
(图片)

网友A:
估计是强退没保存吧,项目路径有个.cdslck的文件,rm删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强退没保存吧,项目路径有个.cdslck的文件,rm删掉就好了

之前试过了,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文件权限被改掉了,chmod 改回来

网友:
不是文件权限的问题 就是软件权限的问题  一个问文件管理的人员 一个问AE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试过了,没有这个文件

应该是这个原因,试试这个:“find . -name "*.cdsclk" -exec rm -f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原因,试试这个:“find . -name "*.cdsclk" -exec rm -f {} \;”

你是用dbOpenCellViewByType打开的吗, if you open the master in "append" mode,dbOpenCellViewByType() will just return nil ,The master can just be in read mode (i.e. pass "r" instead of "a").

楼主:
解决了,从别人那里拷过来的,我自己又考了一份,就能编辑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