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电阻问题

楼主(2024-06-05):
如图,按照电路要求把电阻改为这种,LVS长宽都出现错误,两端W识别成2.465,中间几段W识别成2.93,实在搞不清楚是怎么识别的

网友:
谁家好人这么画电阻呀

网友:
这电阻画法第一次见到

网友:
啊。自己拉的?

网友:
我记得calibre测量标准电阻的方式大概是,两端与孔靠近的标识层的有效宽度(根据标识层和电阻定义得到)相加除以2,计算为电阻的width,电阻的有效面积(通过标识层定义得到的)为测量值,电阻的L用测量面积除以前面的width。所以在绝大多数奇奇怪怪的提出来的电阻,width都是能除尽的,length就不一定行了。
举个例子,你画一个一端是2u,一端是3u的电阻。(可能是个梯形)calibre提出来的是w=(2u+3u)/2=2.5u,l是通过计算得到。你这个电阻你往里面套,应该能套出来,但是这种计算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是错误的。你的画法第一我不知道fab是否允许,第二即使允许的话计算值跟实际情况可能有差别。

网友:
你这电阻DRC能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