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rity的T2B进行 run spice deck test失败

楼主(2024-06-05):
初次接触sigrity的T2B进行IBIS模型建模。

当前根据安装目录的操作流程说明进行操作,但是在使用spice netlist进行run spice deck test失败。
提示如图所示,怀疑是hspice的license问题,但是要如何安装hspice的license问题?sigrity是需要安装hspice吗?

网友(2024-07-08):
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是安装了HSPICE,并且路径也设置了,但是还是报错,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我是设置了HSPICE安装路径,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