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抽取mim的寄生

楼主(2024-06-05):
自己做了一个schematic,上级版接a,下极板接b,为什么抽取出来a与b之间的CC是这个mim容值的1.7倍呢?但lvs是能认对容值的,lvs能跑过。这是啥原因,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网友:
重复抽取了吧

楼主:
mim之前的项目 都没有重复提取的情况,只有mom遇到过重复提取,所以比较疑惑。

楼主:
什么情况会重复提取啊???

网友A:
calibre加上hcell

网友:
是不是把器件打散了?那样会重复抽取

网友:
是不是calibre用transistor level里面电容提取了两次?

网友(2025-04-15):
选择 gate level 并且调用xcell 避免提取了mim容值后又重复提取了顶层金属的寄生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libre加上hcell

佬,想请教一点具体的问题:
是在pex  option里面  H-cells里面的 pex x-cells file:这里面用吗,那我这个hcells我写生么呢。假设就如楼主说的就一个mim电容,我具体写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