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管特征频率的意义?

楼主(2024-06-05):
我们在学习mos管的时候,经常提到mos管是一个压控电流源,可以将变化的电压转换成电流,并将这个放大系数用跨导来表示。但是最近看到了一个特征频率的参数,

指的是晶体管的电流放大系数为1时对应的频率,想问一下这个参数有什么意义吗?我们在使用晶体管的时候不是更关心电压到电流的转换吗,输入电流到输出电流的转换
需要关心吗?或者说在哪些应用中会关心到呢?请大家讨论。

网友:
功率放大的时候会关注这个指标

网友:
这个指标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你做高频设计的时候,高频下,电压加在栅源电容上产生电流,无论是电压电流转化还是电流电流转换其实是一样的。电流电流转换为1的时候,说明没有电流放大能力了,w=gm/cgs,这个时候你提升栅压,电流和跨导没关系了,相当于直接加在cgs上面。那晶体管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
当你的输入信号频率很高的时候,就有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