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PSUB隔离层设置

楼主(2024-06-05):
LVS报SOFTCHK问题,画隔离层SEPGND后没了SOFTCHK,但是引入了incorrect,应该怎么去画这个隔离层?求大佬指点

layout图片左边是没做隔离的部分,右边是做了隔离的,incorrect是给右边做了隔离之后报出来的错误

网友A:
感觉你这个是衬底电位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个是衬底电位不同吧,

设计里面做了两个地,一个IOPAD的地VSSIO,一个STDCELL的地VSS,所以需要做PSUB2层,(在工艺库里面叫SEPGND),就导致了这个问题,做了PSUB2就没有SOFTCHK,但是会有incorrect,现在就是想知道这个PSUB2应该怎么画才能即解决SOFTCHK,又不引起incorrect。关于衬底电位,做了PSUB2后工具应该是识别成了两个衬底,但是我是做数字版图的,模拟的这些概念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里面做了两个地,一个IOPAD的地VSSIO,一个STDCELL的地VSS,所以需要做PSUB2层,(在工艺库里面叫SEP ...

看看你的电路

网友B:
很多工艺也可以用NW/ N+ AA  隔离,可以试试不用P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电路

层次有点多,要大概那些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工艺也可以用NW/ N+ AA  隔离,可以试试不用PSUB

用NW/N+AA是不是要画实际的物理信息?但是用SEPGND的话就只是打一个标识层,没有实际物理连接,IOPAD是工艺库提供的,不能在上面再加物理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层次有点多,要大概那些层?

你要不就用那个层次盖住你第二个地试试,你知道用啥层次就试呗,要是跑ls慢就自己做个小电路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就用那个层次盖住你第二个地试试,你知道用啥层次就试呗,要是跑ls慢就自己做个小电路试
...

盖了,如题,盖了没有softconnect问题,引入了incorrect net,不盖就报softconnect。

网友C:
首先,区分下IOPAD的地VSSIO和STDCELL的地VSS,哪个是“主“地哪个是“辅”地,用PSUB2铺在“辅”地区域上,减少铺PSUB2的面积。
其次,IOPAD的地VSSIO和STDCELL的地VSS所接的器件最外围的PGuradring,不能有任何接触,PSUB2也不能切P+AA,而是要全覆盖。
以上两个方面都理清了,可以再试试LVS。

网友D:
你盖PSUB2 的地方没有ptap,PSUB2 的地没接电位

网友E:
PSUB2里面没又psub吧,你把nw AA psub2这三个layer单独亮出来,你发个ctrl f的图能看到个鬼,shift f的图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PSUB2里面没又psub吧,你把nw AA psub2这三个layer单独亮出来,你发个ctrl f的图能看到个鬼,shift f的图发 ...

没有找到AA层,打开了NWEI,SEPGND(功能类似PSUB2)还有PPLUS层和所有标签是TEXT的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盖PSUB2 的地方没有ptap,PSUB2 的地没接电位

没找到PTAP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区分下IOPAD的地VSSIO和STDCELL的地VSS,哪个是“主“地哪个是“辅”地,用PSUB2铺在“辅”地区域上 ...

大佬能不能指点一下,PGuradring一般是哪一层?第一次搞这个,不是很了解,关于PSUB2铺在辅地,我试过将PSUB2铺在VSSIO区域,然后softconnect没解决,反而LVS报incorrect instance,定位在加了PSUB2的VSSIO区域,如果将PSUB2铺在VSS区域,则没有softconnect,但是会报incorrect net

网友F:
估计是SEPGND覆盖其它器件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SEPGND覆盖其它器件上了

我把每一层都检查了一下,唯一被截断的只有ME1层金属和VI3通孔,但是这俩都是器件内部自带的布线,这个应该不能动吧?

网友:
psub只铺其中一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