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vctrl在锁定后还在缓慢上升

楼主(2024-06-05):
请教各位前辈,频率都不变了,vctrl还有50mV的上升,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CP充放电失配吗?还是稳定性不够的原因?

楼主:
请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看看,lpf是不是有leakage, 或者环路中有慢环响应

网友:
30ms的地方一定发生了什么,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控制电压变,频率不变,这是问题的核心。这个不是锁定了,是滤波器输出的电压没有控制到vco。这个环路一定是断环的,检查看看哪个信号控制了vctrl电压传递到vco,确实是30us的地方一定发生了什么,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lpf是不是有leakage, 或者环路中有慢环响应

看了LPF和varactror,漏电非常小,30fA

环路中的慢环相应有哪些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LPF和varactror,漏电非常小,30fA

环路中的慢环相应有哪些情况啊?

看你电路设计中是不是有些地方的bias还在建立

网友B:
DSM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开了吗?

开了啊,是与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C:
30us发生了什么行为吗,类似电阻/电容的容值切换,除了Vctrl电压,vco里有其他频率的牵引因素吗,类似温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us发生了什么行为吗,类似电阻/电容的容值切换,除了Vctrl电压,vco里有其他频率的牵引因素吗,类似温补 ...

3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us发生了什么行为吗,类似电阻/电容的容值切换,除了Vctrl电压,vco里有其他频率的牵引因素吗,类似温补 ...

30us应该是开环切闭环,温补是有的,仿真也打开了,我关掉温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30us应该是开环切闭环,温补是有的,仿真也打开了,我关掉温补试试

可以看看是不是温补的温度系数电压没有settle

网友D(2024-10-1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最后也没解决,你解决了告诉小弟一声,参考一下

网友:
可能是你VCO子带切换后频率在缓慢漂移导致的,这时候想要环路锁定VTUNE也需要漂移来补偿它。你可以仿真看看固定VTUNE的情况下切换子带后VCO的频率是否有慢慢漂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