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输出共模点跑PVT时飘得很厉害

楼主(2024-06-05):
如题,两级全差分运放,共模检测电路如图,在跑PVT时输出共模电平偏差很大,tt corner下在500mV左右,ff在550mV,ss在450mV,请问有大佬指点一二吗

共模反馈电压反馈至第一级尾电流管

网友A:
确认下你的vcom在pvt下是不是就飘了呢

网友B:
这种结构,调节运放没什么增益,工艺角度变化后,静态工作点会变,增益又小,容易调整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你的vcom在pvt下是不是就飘了呢

暂时是理想电阻sense Vout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调节运放没什么增益,工艺角度变化后,静态工作点会变,增益又小,容易调整不过来 ...

那前辈有另外的共模检测电路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