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相位曲线异常

楼主(2024-06-05):
主要结构是电流模类型的,iprobe的位置如图所示。运放是两级运放,检查DC管子工作区域也都没有问题。但相位曲线却从0开始先上升后下降,检查反馈极性也没有接反,请问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Gate of M6 should not connect to VOUT.  M6 is PMOS Current source.  Gate of M6 and M2 must have bias voltage from different  PMOS current mirror.

网友:
Bandgap voltage is  comprise of  VBG voltage of  Diode voltage. There are no diodes in circuit.  Above circuit is more like V to I conver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te of M6 should not connect to VOUT.  M6 is PMOS Current source.  Gate of M6 and M2 must have bias ...

请问不能利用Vout来给这两个电流源偏置吗

网友B:
你试试把你的miller 补偿拿掉

网友C:
M6这样做,输出节点小信号阻抗就变成1/gm6,gain就变成gm1/gm6,运放没有这么做的。
1. 如2楼所说,用外置的电流源,你的运放增益就变成gm1*ro6,gain增大很多
2. AC曲线看起来可能是弥勒的零点太靠前了。既然运放有gain了,你的弥勒就不用加1.5pF这么离谱了(cap的面积甚至比运放还大把)。减小甚至去掉弥勒电容,AC曲线应该就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6这样做,输出节点小信号阻抗就变成1/gm6,gain就变成gm1/gm6,运放没有这么做的。
1. 如2楼所说,用外置 ...

感谢大佬,我改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把你的miller 补偿拿掉

能请问下为什么可以拿掉miller电容吗,两级运放不需要进行补偿吗,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请问下为什么可以拿掉miller电容吗,两级运放不需要进行补偿吗,感谢大佬
...

补偿不补偿是需要考虑很多因素的,不是是个二级运放都需要补偿的,也要看你的极点分布情况的,而且你这里更加的复杂并不只是运放的极点需要考虑,你外面的也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M6这样做,输出节点小信号阻抗就变成1/gm6,gain就变成gm1/gm6,运放没有这么做的。
1. 如2楼所说,用外置 ...

我修改了运放结构,选择用产生的PTAT电流进行偏置,去掉miller电容之后发现不行,然后加了一个较小的miller电容,曲线还是从0开始,能请问下这是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