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工艺库安装

楼主(2024-06-05):
请问大佬们,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應該是安裝路徑權限只能讀不能寫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安裝路徑權限只能讀不能寫入

打扰了,但是我用root改了以后还是不能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扰了,但是我用root改了以后还是不能安装

应该是不能用 路径,直接用当前路径下的文件夹(自动创建?)

你直接填  tsmc18rf_1P6M 试试

网友:
直接填  tsmc18rf_1P6M  , 不要填写路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能用 路径,直接用当前路径下的文件夹(自动创建?)

你直接填  tsmc18rf_1P6M 试试

确实是这样,不过我找到了直接可以用的一个库了,还是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