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618的ADE L去哪里了

楼主(2024-06-05):
纯小白求助,IC618没有ADE L了吗?以前用的旧版本仿真用的ADE L,新装了个IC618找不到ADE L了

网友:
高版本的618没有ade l系列了

网友:
只有ade explorer和那个assembler了,这个和xl gxl功能差不多

网友:
explorer 一样的功能的

网友:
ADE Explorer就是ADE L的升级版本。

网友:
ADE L被集成在ADE Explorer里面了,ADE Explorer基本保留了ADE L原有之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

楼主:
了解啦,谢谢各位的解答!大学期间稍微接触过一点cadence,目前是研0阶段,课题组用的是IC618,想抓紧学习一下软件。现在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基于IC617的,请问大家有什么IC618的入门资料可以推荐一下嘛?(在论坛看到了王忆老师准备出一本IC618的书,但是目前还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