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关断问题

楼主(2024-06-05):
小弟最近初学ldo,如题,在参考电流端添加了相应的power down管子之后,ldo的启动变得很慢,而且drop电压变得很大,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一下嘛?谢谢各位大佬指导,欢迎大家来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A:
M15,M16的WL值不合理吧,或者M15用P+N管来做

网友B:
没怎么看懂,你是加了那个M15之后才会出现启动变慢且drop电压变很大的吗?
正常来说那个管子是不会影响你的启动和drop电压的 除非你设定的不合理 钳位住你上面mos管或下面mos管的vds 导致电流很低才会有问题

网友C:
把上电过程中各个关键节点的波形都po出来罗,只看电路分析瞬态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5,M16的WL值不合理吧,或者M15用P+N管来做

你好,M15,M16的wl值我取的都是最小的默认值,这个请问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看懂,你是加了那个M15之后才会出现启动变慢且drop电压变很大的吗?
正常来说那个管子是不会影响你的 ...

您好,是的,加了M15之后电路的启动变慢drop电压也变大了。那按照您的意思应该从哪个方面对M15的wl进行设置呀!还望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上电过程中各个关键节点的波形都po出来罗,只看电路分析瞬态效率很低。 ...

您好,这里是我的两种不通上电的过程

未添加关断管

未添加关断管

添加管段管

添加管段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这里是我的两种不通上电的过程

这两种图的输入和输出不是一样的嘛?似乎没有增大压差。仅仅是上电时间延长了,应该是使能管完全导通需要一些时间罢了。你可以看看你使能信号到来直到偏置电流达到正常值花了多少时间,按理说一个使能管也不会延时这么久或许使能信号来的太慢了或者把使能管宽增大一些。

网友C:
要分析瞬态过程,得看电路内部的关键节点的波形

我看了一下电路,我觉得是管子M10的问题。
没加power down,上电前M10的栅端是低电平,只要电源电压高于M10和M0的栅源电压之和,M0就能打开,LDO输出开始建立;
加了power down,上电前M10的栅端(可以看仿真结果确认,这里我就不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分析瞬态过程,得看电路内部的关键节点的波形。

我看了一下电路,我觉得是管子M10的问题。

您好,谢谢您的建议 我这里再试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种图的输入和输出不是一样的嘛?似乎没有增大压差。仅仅是上电时间延长了,应该是使能管完全导通需要 ...

您好,我仿真时使能信号一直给了一个固定电平确保相应的管子处于关断开启状态的。调整w值我发现把管子的w调小后反而状态正常了,但是这时候使能管子处于线性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仿真时使能信号一直给了一个固定电平确保相应的管子处于关断开启状态的。调整w值我发现把管子的w ...

PDN可以像输入一样设置一定上升时间(比如VDD10us上升完毕,那么20us才开始使能),再接个反相器输出PDP,这样可以比较清楚的区分使能前后的状态,也比较贴合实际。
使能管理论上是会完全导通的所以会处于线性区,像你LDO如果压差太低又走大电流的话,功率管也有可能处于线性区,这个不重要。保证偏置电流,运放等饱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N可以像输入一样设置一定上升时间(比如VDD10us上升完毕,那么20us才开始使能),再接个反相器输出PDP ...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指导!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