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 pin这个命令用不起来

楼主(2024-06-05):
遇到create pin这个命令用不起来,在ciw窗口报如下的错,一开始我怀疑是bindkey和脚本设置有冲突,后来我又重启virtuoso不加载脚本和自己bindkey设置还是不行,我问了周边同事他们都是正常的,请问各位老板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或者有其他什么思路?

网友A:
.cdsenv文件里面的pinShape改成rectang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env文件里面的pinShape改成rectangle

亲测有效,谢谢您,感谢!ღ( ´・ᴗ・` )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