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LUT用了263%????

楼主(2024-06-06):
怎么LUT用了263%????

网友A:
这个是前端综合吧,综合出来的netlist里LUT单块fpga放不下,看下单块fpga多少lut, 可以对比下design netlist里的lut数量。FF也超了

楼主(2024-07-23):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前端综合吧,综合出来的netlist里LUT单块fpga放不下,看下单块fpga多少lut, 可以对比下design netli ...

file:///C:\Users\scnul\Documents\Tencent Files\249162030\nt_qq\nt_data\Pic\2024-07\Ori\349007200fb1962c8ffb602e136a7ddc.pngLUT用完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