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仿真warning问题

楼主(2024-06-06):
20资产

请问大家这个warning 如何消除 或者对后仿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A:
这些低于最小的寄生电阻,基本可以认为无效寄生吧,仿真器这么做也是为了提高仿真速度

网友:
这些低于最小阻值,基本可以认为是无效寄生了吧,仿真器滤掉这些电阻也是为了提高仿真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低于最小的寄生电阻,基本可以认为无效寄生吧,仿真器这么做也是为了提高仿真速度 ...

感谢回复 这种情况会对电路本身有什么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