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服务器CPU探讨

楼主(2024-06-06):
要自己组一台服务器,基本要满足21人左右仿真,目前用的是xeon gold 6230,目前只要有人开个多线程,其他人就没得跑了,而且主频才2.1Ghz,我理解的是多核决定多线程跑仿真,高主频决定一个线程跑的有多快,我这个理解没问题吧?但是我现在发现服务器端cpu的主频都特别低,速度还没我pc端的12600k快,请问如何权衡折中。感谢各位有经验的提点提点。

楼主:
补充下:我自己的12600kf,睿频能到4.5Ghz,仿真设置完全相同,速度比服务器(其他用户空载)快了至少50%,服务器虽然内核多,但是主频太低了

网友A:
21个人不少了,一台肯定是有瓶颈的
看人员对核心数量的要求和芯片规模,比如模拟的人,对cpu要求会比较多,可能8线程,白天同时一下跑1-3个任务(1个小时跑,一个小时看结果),晚上再挂点任务。跑pvt的时候,需求更多。这种情况,白天一个人就要占8-20核
数字的人,小芯片,不并行回归的话,一个人2-4个核也就够了,大芯片主频最好高一些
layout到不费cpu,跑calib的时候,可能集中用一下多核,问题也不大
pr不太了解,一个人有16核也就差不多了?用的也不一定多,可能一个月就搞定了
为了模拟同事的工作效率,尽量要安排差不多数量的核心,主频区别有,但不一定很大
让我选的话,最便宜的还是堆1288v4的洋垃圾,3000块钱18-20核这样;现在铂金平台也便宜了,六七千可以56核,主频比v4高一些;高主频可以准备1-2台7950x,一万五左右一台;不差钱就搞个2-3台128核amd,三四万一台
最近DDR4好像降价了,整机还能便宜几十几百

网友:
关闭超线程

网友:
要速度,人均一台i9/i7 台式机local跑,再配合一些多线程的服务器。  服务器重点是稳定,内存大,适合跑网表大的仿真,后仿; 个人电脑跑到一半cash概率大。

网友: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最新的intel PC,大小核的,影响跑EDA么,有人给介绍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个人不少了,一台肯定是有瓶颈的
看人员对核心数量的要求和芯片规模,比如模拟的人,对cpu要求会比较多, ...

感谢,刚才了解了下AMD,发现AMD主频都很高,之前一直看的都是intel家的;多谢

网友B(2024-10-24):
引用 网友A:
21个人不少了,一台肯定是有瓶颈的
看人员对核心数量的要求和芯片规模,比如模拟的人,对cpu要求会比较多, ...

与Intel的服务器CPU相比,同等价位AMD的能买的CPU核数更多,不知道AMD的CPU对IC仿真支持如何,会不会出现安装EDA软件时少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Intel的服务器CPU相比,同等价位AMD的能买的CPU核数更多,不知道AMD的CPU对IC仿真支持如何,会不会出现 ...

兄弟你多虑了,epyc的77xx(虽说不是最新)都没遇到过什么奇怪问题,模拟数字版图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