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海力士器件上的 text label 怎么隐藏

楼主(2024-06-06):
如题,求助各位大佬怎么把海力士工艺自带的 label 隐藏掉,但是不能直接隐藏text层,因为还有自己标的要用text层。

网友A:
stream in工艺库的时候,在more option--Geometry--Scale Text Height把文本大小设置个很小的数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eam in工艺库的时候,在more option--Geometry--Scale Text Height把文本大小设置个很小的数值就行了 ...

谢谢回复,不过听起来并不是我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