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防真2

楼主(2024-06-06):
在v  c s scan后防中,sram没有上chain。 sram的output有x态。被scan chain采到了。导致仿真fail。有没有办法将mem 的output设置一个固定值? 谢谢

网友:
没有做memory bypass吗? 加MUX切换掉,否则对coverage影响很大

网友:
如果是vcs + verdi 的仿真方式,可以在编译选项中 -debug_access+all,仿真选项./simv -ucli -do sim.tcl ,sim.tcl中加上force 信号全路径 ‘b0,这种方式固定零

网友A:
./simv -do -ucli sim.tcl
sim.tcl中加入force命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v -do -ucli sim.tcl
sim.tcl中加入force命令就行

谢谢回复 , 我改了sim的verilog model ,assign Q 为0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