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DC_AOT变换器的环路搭建及功能问题

楼主(2024-06-06):
500资产

网友A:
你这个图看起来有点奇怪呢,后面半截,上管下管都关断了,Vo带有负载,但是Vo电压没有掉下去
还有最后一张图Vo在振荡,你看看你的负载电容和等效ESR满不满足COT稳定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看起来有点奇怪呢,后面半截,上管下管都关断了,Vo带有负载,但是Vo电压没有掉下去
还有最后一张 ...

Vo有点电压是上管的体二极管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有点电压是上管的体二极管漏电

不是啊,您仔细看下,上管后半部分没关断,,还有最后一个图没有vo,是VFB和Vref,波动的是vf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您仔细看下,上管后半部分没关断,,还有最后一个图没有vo,是VFB和Vref,波动的是vfb ...

没注意看你的VIN是12V,但是你的上管GATE电压5V,VSG电压差有7V呢,管子的BV能支持7V吗,最后一个VFB,是VO的分压,波形跟VO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看你的VIN是12V,但是你的上管GATE电压5V,VSG电压差有7V呢,管子的BV能支持7V吗,最后一个VFB,是 ...

能支持啊,高压管,,还有就是我的esr取那么大了,还不满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支持啊,高压管,,还有就是我的esr取那么大了,还不满足吗

我查了一下,ESR*C>Ton/2,是很满足稳定性要求的,你看一下SW点的波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ESR*C>Ton/2,是很满足稳定性要求的,你看一下SW点的波形呢

就是电感和开关连接的那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