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kill脚本中属性的使用

楼主(2024-06-06):
在foreach里面和外面得到的实例属性返回值的类型不一样,外面是列表,里面是属性的实际类型,这种实现方式实在特别

楼主:
last返回的是列表

网友:
SKILL的foreach返回的是轮询列表,而不是foreach里面做的事情,比如 xx = foreach( x '(1 2 3 4) printf("x is %f\n", x)) 这句,打印完四行之后,你再去看xx的值,就是 '(1 2 3 4), 不会有什么变数,和什么里外没关系。

网友:
如果细究,foreach函数是和map*函数配套使用的。
使用上,只需要在foreach函数中最开始处添加所需要的map*函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