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uld not legalize instances

楼主(2024-06-06):
请教一下各位,在生成时钟树时出现了这个错误,该怎么解决?
Could not legalize <44>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Check warning message IMPSP-270, IMPSP-452, IMPSP-2024, IMPSP-2039, IMPSP-2040, IMPSP-2042, or IMPSP-2020 in the log file for more details.Type 'man IMPSP-2021' for more detail.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local density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local density太大

好像是这个问题,看了下log有could not be fixed because of exceeding max local desity的提示,这个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个问题,看了下log有could not be fixed because of exceeding max local desity的提示,这个怎么 ...

如果仅仅是局部density较高,可以采取以下做法:

(1)控制local density,重新place,避免出现local density过高
(2)增大place instance 搜索范围,使cell能找到临近的local density不那么严重的地方
如果是整体density就已经很高了,就增加fplan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局部density较高,可以采取以下做法:

(1)控制local density,重新place,避免出现local de ...

我刚刚发现我的其中一种cell的类型和同事的那个不一样,我的那个cell的类型偏大。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后面布局的时候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