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通过skill在版图中实现根据pin name的自动高亮

楼主(2024-06-06):
想通过skill实现,只需给定想要highlight net的名字,如VDD,便能高亮这条Net。

求大佬指点相关函数,怎么能把METAL TEXT ATTACH到METAL上面并实现Highlight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观望尝试一下。

网友A:
没有意义呀,自带的Mark功能不能满足你嘛?实在不行就是搜索加Mark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意义呀,自带的Mark功能不能满足你嘛?实在不行就是搜索加Mark功能;

我的这个Layout很大,并且需要检查的Net特别多。挨个search然后highlight比较费时间,想通过skill实现,并且后面想把每一条net都save到新的layout view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Layout很大,并且需要检查的Net特别多。挨个search然后highlight比较费时间,想通过skill实现, ...

需要检查什么呢?是不是可以通过跑IR啥的去检查呢?

网友:
确实如楼上所说的,感觉高亮这些线只是中间步骤,最终的目标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检查什么呢?是不是可以通过跑IR啥的去检查呢?

检查一些关键net或者power的连接情况。
目前只是想通过这种办法先在layout上查缺补漏一些连接不好的地方,因此想通过save mark net先看一遍
后面postsim和IR会比较费时间

网友B:
leMarkNet(netName)  函数找到了,突然要忙项目,你调试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MarkNet(netName)  函数找到了,突然要忙项目,你调试调试看看。

十分感谢。这个可以给坐标,我想可以通过gds2gdt来抓pin的坐标,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MarkNet(netName)  函数找到了,突然要忙项目,你调试调试看看。

这个函数就是我上面说的Mark功能,需要自己点坐标的,跟手动点没什么区别,layout大的话会卡死的,还有一个saveMark,自带的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或者calibre去弄会快点;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但是这个感觉少了点智能,只能根据net name high light。这个需要layout前期画就要有net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但是这个感觉少了点智能,只能根据net name high light。这个需要layout前期画就要 ...

非常感谢 不过我需要的是根据打pin的text name来识别这条net
关于leMarkNet() 我给point或者net name 都会报invalid value,能帮忙解释下吗

leMarkNet(?vdd ?saveViaInfo t ?thickLine t)
*Warning* : An invalid value '?vdd' has been specidied for the first parameter. Specify a point or net name, and trace the nets again.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过我需要的是根据打pin的text name来识别这条net
关于leMarkNet() 我给point或者net name 都 ...

这个函数很直白的,你把完整的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2024-10-25):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但是这个感觉少了点智能,只能根据net name high light。这个需要layout前期画就要 ...

楼主,这个是自带共能吗还是skill,能支持多个net输入一起高亮吗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338258-2-1.html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的内容 -----通过 DRC 来搞定的 ,与 TEXT attach 的 metal 生成的 gds ,如果是查验POWER/GROUND 网 ,这个还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