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入斩波之后运放增益显著降低,增益降为原来的二分之一,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2024-06-06):
用pss+pac仿真增益降低的非常明显,这是为什么啊,有人知道为什么吗,斩波频率改变增益也是非常低

网友A:
请问仿真的时候pss的harmonic应该取多大呢

网友B:
负载chopper位置对地电容衰减了输出阻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仿真的时候pss的harmonic应该取多大呢

我取了10,这里数量也可以多一些,结果会有一些小的变化,应该是越多越准确,但是我也是一知半解,这只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chopper位置对地电容衰减了输出阻抗吧

意思是我的输出负载电容影响了增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我的输出负载电容影响了增益吗

不是,有可能是你的负载交换的位置引入电容影响,比如原来输出阻抗很大是gmro2,但是你斩波交换的位置不停的切换电流,导致那个位置对地电容并联进来衰减了总的等效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可能是你的负载交换的位置引入电容影响,比如原来输出阻抗很大是gmro2,但是你斩波交换的位置不 ...

那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改进呢,是需要换电路结构吗,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C:
你运放带宽多少,chop频率是不是比带宽大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改进呢,是需要换电路结构吗,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

chopper的频率降低一点,小于你的运放3db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运放带宽多少,chop频率是不是比带宽大太多了

-3dB带宽是7K左右,斩波频率是2.5K斩波频率小于运放-3dB带宽,增益仍然是降低的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opper的频率降低一点,小于你的运放3db带宽

小于的情况下还是和之前一样的结果,增益下降的十分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opper的频率降低一点,小于你的运放3db带宽

降低斩波频率增益仍然很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3dB带宽是7K左右,斩波频率是2.5K斩波频率小于运放-3dB带宽,增益仍然是降低的很严重 ...

电路和仿真结果贴出来看看

网友:
同想了解这个问题,帮顶

网友D:
C:\Users\user16\Desktop\20240418-142542.jpg点击图片,上传图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和仿真结果贴出来看看

一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击图片,上传图片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把那个输出端的2p F电容删掉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然后你OP用的是什么拓扑呢,chopper加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那个输出端的2p F电容删掉试试

删掉试过,结果还是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后你OP用的是什么拓扑呢,chopper加在哪

输入端加了一个,在第一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入之间加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后你OP用的是什么拓扑呢,chopper加在哪

用的双端改单端的

网友F:
楼主需要明确几个问题:
1. 贴出电路图,需要看chopper放置的位置,以及chopper的开关尺寸
2. 有chopper和无chopper的ac仿真对比图
3.chopper时钟的波形需要贴出来,需要看时钟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以及是否是非交叠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需要明确几个问题:
1. 贴出电路图,需要看chopper放置的位置,以及chopper的开关尺寸
2. 有chopper和 ...

确实经验不够,描述的不够细致,目前问题已经解决,是工作点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需要明确几个问题:
1. 贴出电路图,需要看chopper放置的位置,以及chopper的开关尺寸
2. 有chopper和 ...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是将chopper+notch filter 应用于BGR中。iprobe接在了VG1之后,也就是Cc电容之后,M1的栅极处。只加入chopper的BGR进行pss+pstb仿真,环路增益比不加chopper且不加notch filter的BGR的低频环路增益下降大概2dB。同时加入chopper和notch filter的BGR进行pss+pstb仿真,低频环路增益比前两种情况下的低频环路增益下降了30dB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同时我又将iprobe放在了notch filter的输入也就是运放的输出端口,此时的低频环路增益和不加chopper且不加notch filter的几乎相同,但是相位裕度曲线是从0°开始上升,不知道iprobe放在哪个位置是正确的,还请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是将chopper+notch filter 应用于BGR中。iprobe接在了VG1之后,也就是Cc电容之后, ...

1.如果你要用pss+pstb仿真,那么iprob仿真运放的输入端口会好一些。

2.chopper运放,不建议直接放到BG里面进行闭环仿真,建议单独把chopper运放+notch filter抽出来,用pss+pac进行仿真,测试更准确,pstb偶会会出bug。

网友:
贴个图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如果你要用pss+pstb仿真,那么iprob仿真运放的输入端口会好一些。

2.chopper运放,不建议直接放到BG里 ...

1.在这个BGR环路里面,iprobe不好放在运放的输入端口,因为运放的正负输入端都是有反馈的,一个正反馈和一个负反馈。
2.chopper+notch filter单独抽出来用pss+pac仿真,那就是直接开环仿真,但是我给chopper运放一个共模输入,然后跑tran仿真,但是notch filter的输出一直稳定不下来,呈现一直在下降的趋势,这样跑pss+pac是准确的吗?我又直接对chopper运放进行开环仿真,运放的输出也是一直在变化,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基于这个情况下,我仿真了chopper+notch filter运放的开环pss+pac,与单独chopper运放的开环pss+pac进行对比,发现chopper+notch filter运放开环pss+pac得到的低频下的增益比单独chopper运放开环pss+pac得到的低频下的增益低了13dB左右,但是这样的仿真是正确的吗,我的理解是PSS+PAC仿真应该是基于周期稳定的情况下才能仿真,而这两种情况下的tran仿真其实一直都没稳定下来。

网友H(2024-08-02):
引用 楼主:
确实经验不够,描述的不够细致,目前问题已经解决,是工作点的问题,非常感谢
...

工作点怎么调啊哥 我直流的时候是正常的 加上斩波之后就跑走了 用理想运放仿真直流工作点也救不回来 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作点怎么调啊哥 我直流的时候是正常的 加上斩波之后就跑走了 用理想运放仿真直流工作点也救不回来 是什 ...

不带斩波可以跑瞬态看看,如果管子参数合理,工作点不会有太多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斩波可以跑瞬态看看,如果管子参数合理,工作点不会有太多影响

好的 我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需要明确几个问题:
1. 贴出电路图,需要看chopper放置的位置,以及chopper的开关尺寸
2. 有chopper和 ...

佬,请问有无推导chopper运放增益的paper推荐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1.如果你要用pss+pstb仿真,那么iprob仿真运放的输入端口会好一些。

2.chopper运放,不建议直接放到BG里 ...

请教一下,PSS+PAC的方式仿真环路响应,还是和AC仿真一样采用LC的方法断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佬,请问有无推导chopper运放增益的paper推荐一下啊

关于chopper的paper很多,但是详细介绍chopper增益与频率关系的,我没找到,你找到的话,欢迎分享。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G:
1.在这个BGR环路里面,iprobe不好放在运放的输入端口,因为运放的正负输入端都是有反馈的,一个正反馈和 ...

想问下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是将chopper+notch filter 应用于BGR中。iprobe接在了VG1之后,也就是Cc电容之后, ...

先把补偿电容搞对,弥勒补偿哪是这样放的

网友J(2025-02-20):
自己搭建的全差分的运放,增加了斩波电路后增益随Chopper频率增加而降低,直流工作点没有问题,各位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搭建的全差分的运放,增加了斩波电路后增益随Chopper频率增加而降低,直流工作点没有问题,各位大佬知 ...

是斩波频率太大,运放带宽影响的吗,不是很确定,可以试试理想运放加斩波,看看斩波频率变化对增益的影响

网友J:
多谢  现在找到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多谢  现在找到原因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