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理想DAC,输出有延时,怎么修改代码

楼主(2024-06-06):
根据ahdlib修改的理想DAC代码,来将ADC输出的数字码值转化为电压值做DFT,在时钟频率较低的情况下DAC输出正常,但是DAC输出电压的建立相较于时钟有10ns的延时,采样率高于100Mhz后dac变成接近连续变化的状态,请问下该怎么修改?如下图所示。修改了Trise和Tfall参数,改成10e-15,没有效果

网友(2025-12-08):
请问有加时钟端的verilogA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