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明天就要交作业了,cadence仿真显示打不开某文件,怎么办呀

楼主(2024-06-06):
在网上搜寻了很久,可能自己也算小白,有些看不懂,有大佬救救吗!
ERROR (SFE-868): "input.scs" 8: Cannot open the input file '/home/meow/prj/CETC580802.lib' because either the file name or the directory specified is invalid. Ensure that the specified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valid. Alternatively, use the -I <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网友A:
你这个文件有么?
另外看看input.scs的第8行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文件有么?
另外看看input.scs的第8行怎么写的

这个文件找不到

网友(点评):
自己找到这个文件地址,用完整路径最安全!

网友:
这个好像在~/.cdsinit里面有这个语句,把它们注释了

网友:
可能是lib路径不对,在ADE中打开setup->model library,手动添加这个文件。cetc是联电的pdk,gpdk是cadence的,你这个是怎么用两个pdk。

网友:
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