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会制作pcell有什么用途吗?

楼主(2024-06-06):
各位大佬好,有一事我不明白,希望开开我的眼界。我制作pcell的目的是创建一个foundry没有的器件,所以用到pcell,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除了pdk的开发,那么制作pcell有什么别的确切的用途呢?

网友:
这还不够吗?做一个foundry没有的器件。
当然这里面也包括foundry有这个器件但是你的设计用着不方便,你建一个更方便的。

网友:
画ESD的时候不用打散一个一个手画了,直接调用pcell修改参数是很方便的。

网友:
比如,我可以用它写很多新的结构,因为会做modeling,所以我只需要实测数据就可以自己造一个自己用的pdk了,仿真电路的时候也知道怎么才是最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