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 PEX时报SOFTCHK,单独跑LVS没有SOFTCHK的问题

楼主(2024-06-06):
20资产

看其他帖子说PEX时关掉lvs option中的abort LVS on Softchk errors,但我并没有这个选项,

请问大佬怎么解决?

楼主:
请问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不胜感激

网友A:
两边的option不一致,看看lvs时用了connect by name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的option不一致,看看lvs时用了connect by name没有

LVS和PEX都开了的,option设置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的option不一致,看看lvs时用了connect by name没有

都设置了的,但PEX就跑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的option不一致,看看lvs时用了connect by name没有

LVS和PEX都用了connect net by name的当时LVS可以过,PEX会报上述错。

网友:
你把abort去掉看看结果,或者你看看到底是哪里softconnect了

网友:
lvs也有sconnect warnig。

网友:
lvs的erc错没清掉啊

网友(2024-12-10):
我也没找到这个设置,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两个rule是不是不一样对比一下,include的地方对比一下,找到不同的点,就好了。一般情况是由于rule不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