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rokaw BG的环路反馈分析问题

楼主(2024-06-06):
以Razavi书中BG为例:

L1中 LG1=(-AV)*(-gm1)*RQ=AV*gm1*RQ,为正反馈;

L2中 LG2=AV*(-gm2)*(RQ+R1)=-AV*gm2*(RQ+R1),为负反馈;

|LG2|>|LG1|,电路为负反馈。

那这种Brokaw BG的环路稳定性又该怎么分析呢?正负反馈系数分别为多少?

网友A:
这个只有一个环,正常分析负反馈环即可。

网友:
也是同理,左环路从Q1发射极断环,注入ΔVin,则LoopGain1=gm1*(1/gm1)*(-gm2)*(1/gm4)*(-gm3)*(RQ+2R1)=gm2*(RQ+2R1)正反馈
右环路从Q2发射极断环,LoopGain2=gm2*(1/gm4)*(-gm4)*(RQ+R2+2R1)=-gm2*(RQ+R2+2R1)负反馈
|LoopGain2|>|LoopGain1|
负反馈大于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一个环,正常分析负反馈环即可。

请问一个环的情况下,具体该怎么分析呢?可是从M3和M4的栅极断开,我分析下来感觉是正反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