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构建功能覆盖率,覆盖由数组存放的若干个离散变量

楼主(2024-06-06):
构建功能覆盖率,现在我想建一个覆盖离散变量的仓,我用一个int类型的数组来存放这些变量。但是这个数组是在build_phase里处理生成的,按照我现在的办法建仓不成功,因为在covergroup new的时候这个数组还是空的。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A:
covergourp new不是也在build_phase进行的吗?按顺序比数组产生以后晚,再进行group的new操作,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vergourp new不是也在build_phase进行的吗?按顺序比数组产生以后晚,再进行group的new操作,试试呢。 ...

我之前是把当前的covergroup定义在当前class中,所以好像语法要求这个covergroup在new的时候必须写在当前class的new function里面,否则就会报错,所我现在尝试把covergroup的内容包在一个packag里面,然后再导入package的方式,这样好像可以在任何地方例化covergroup,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vergourp new不是也在build_phase进行的吗?按顺序比数组产生以后晚,再进行group的new操作,试试呢。 ...

我尝试把covergroup包到一个package里,然后再导入此package并例化其中的covergroup,但是在仿真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会报这个package里定义covergroup的那一行有:error in expression evaluation ,能帮我看下嘛,谢谢!

仿真log报错信息

仿真log报错信息

package中covergroup的代码

package中covergroup的代码

网友A:
package好像不是这么用的,我记得package里面都是include一个完整的class/module文件这样的,你这种属于不完整代码,可能会出错,我都是单独用一个clase文件来定义covergroup,这也是SV参考书推荐的,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ckage好像不是这么用的,我记得package里面都是include一个完整的class/module文件这样的,你这种属于不 ...

忘了回复结果,我最后使用了您推荐的方法,通过脚本产生了一个包含所有covergroup 的class并包装了一个task用于选择性的调用不同的covergroup的sample函数,谢谢指点!

网友:
不客气,都是经验之谈,对你有帮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