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4-06-06):
想请教各位大家,如何单位负反馈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温度特性不一致怎么办,只在SF工艺角下,其他工艺角温度特性都是基本一致

楼主:
这两个是SS和FS工艺角下的

网友A:
不用care 只关注ss tt ff即可 再结合高低温下失调  芯片面足够小 相当于同一位置 sf和fs不可能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care 只关注ss tt ff即可 再结合高低温下失调  芯片面足够小 相当于同一位置 sf和fs不可能出现 ...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care 只关注ss tt ff即可 再结合高低温下失调  芯片面足够小 相当于同一位置 sf和fs不可能出现 ...

幽默

网友:
sf corner下,是不是有管子不饱和,另外,这个单位负反馈失调有点大啊

网友:
为何输入输出的误差这么大,有10m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