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生成间距0.3um的三条线,一条宽度可调的主线,两条0.3um的屏蔽线

楼主(2024-06-06):
功能:在版图界面选择某一个layer,点击设置的快捷键,会在鼠标位置生成间距0.3um的三条线,两边的两条线0.3um,中间的线宽可自填,无工艺限制。

用的IC618!!!

480 Bytes, 下载次数: 87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请问有没有我这样想法填充dummy的工具啊?就是我想生成和GND信号相连的大块的金属,填充在没有指定layer的金属层区域;有没有啊?

楼主:
将int更换成float,线的落点更准确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A:
建议可以把hiGetPoint(getCurrentWindow())更换成enterPoint(),感觉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可以把hiGetPoint(getCurrentWindow())更换成enterPoint(),感觉方便一点。

确实,不但鼠标可以动了,还可以有考虑落点的置的时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可以把hiGetPoint(getCurrentWindow())更换成enterPoint(),感觉方便一点。

你也可以看看我另一个主题,“主线和屏蔽线,间距,宽度可调”,算是这个的优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可以看看我另一个主题,“主线和屏蔽线,间距,宽度可调”,算是这个的优化吧
...

看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