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大家给给意见

楼主(2024-06-06):
(图片)

网友:
谁能不喜欢第二个呢,但是感觉电阻没匹配

网友:
第二个看着也舒服点

网友:
第二个布局看起来相对合理,第一个电阻没有匹配肯定不行

网友:
没有人会拒绝第二个

网友:
建议参考原版图布局。

网友A:
就布局来看,确实右边的会好些,但是不能放大看到细节,右边需要匹配的管子都在中间,并且由mos电容隔开,敏感的需要匹配的管子建议这么处理,离外界的其他环境远些。不过由于不能放大的话,只能大概根据目前所看到的给些建议。
1.电源需要强化,大部分情况下,连接紧密并且大线宽的电源都是有好处的
2.电阻的两侧都会加上dummy,有条件的话,甚至会围一圈,然后接地,尺寸可以小些,如果是需要精度的电阻的话,并且电阻上尽量不要有线跨过。
3.大尺寸的mos管,一般mos管电容多一点,中间需要插tap,来避免由于阱电位固定不好导致的,闩锁效应。一般来说,tap环到中心的距离大于25um,就需要将管子拉开加tap了。以前做台积电的时候,是30um,drc会报错,但是有的工艺不完善不会报错,需要自己处理。
4.大面积的电阻存在的情况,会导致整个电阻阵列地下没有diff,在生产过程中对平坦化有影响,所以很有可能会报diff密度不够的错,在top上跑drc的时候,遇到大面积的电阻的情况,还是需要拉开在他们之间插上一定的diff,将电阻阵列分成几块即可。当前你这个有两排的话,在他们中间插上tap即可,具体多宽要看工艺的密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布局来看,确实右边的会好些,但是不能放大看到细节,右边需要匹配的管子都在中间,并且由mos电容隔开, ...

这种回复真好,有建议怎么改,有原因剖析,非常详细!寥寥数百字让我醍醐灌顶

网友:
看着不错的版图性能也不会太差

网友:
R0和R1是不是需要做个插指匹配?另外我有个问题,有些线不得不跨过需要匹配的电阻,这种情况下是放几根dummy电阻走线好呢还是盖一整片M2/M3,再用上层金属走线好呢?

网友:
这样直接看感觉都可以把,版图都紧凑,但感觉右边布局会更舒服点更紧凑,面积也更小点,这样右边会更优点,但实际谁好不好,还是得要从细节上去看。面积 性能 功耗 三者不能同时兼得,有时候虽然面积小了但寄生会增多,性能就会下降,功耗也会增多。我自己觉得版图难在 怎么根据项目要求在 面积 和性能 功耗 之间 取最优解。但我感觉自己公司好像只在乎面积,面积越小越好,或许是做的芯片比较低端吧没有这么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