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面试的一些统计

楼主(2024-06-06):
三极管的三端分别是什么、电容串联是变大还是变小、 nand 串联的是pmos还是nmos
    ——能答对上面三个问题的人不如能答对什么是“WPE”,“LOD"的人多

能画出三极管IV曲线的人不如能画出latch up 原理图的人多

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不知道现在做的工艺的金属方块电阻和EM能力且答案不在一个数量级

不知道正在使用工艺的最小金属线宽和间距的也有五分之一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不知道正在做的工艺的金属厚度和材质

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short isolation“的功能

以为TG或者叫OD2只是个识别层的版图也有三分之一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版图不知道”repeat copy“的功能

(以上是这些年来个人面试的一些非精确统计)

楼主:
以上的统计都是针对有经验的版图

网友:
的确  有些根本就没关注过

网友A:
都做版图了还不知道最小金属线宽和间距有点离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做版图了还不知道最小金属线宽和间距有点离谱了吧

模拟版图一般很少用到最小

网友:
三极管的iv曲线确实不知道

网友:
三极管不是输入和输出曲线吗

网友B:
我感觉,个人的认知都是有局限的,不管是多少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可能别人接触的东西,自己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任何工艺,在virtuoso中打开DRD功能,可以实时显示与报错金属线宽和space的错误,在option中加入相应层次和相应设置,还可以载入更多,worning预设。

接触的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什么是calibre Realtime,在18版calibre之后自带的功能,可以更快速地实时check DRC的错,不用保存,并且支持快速地框选check。大部分人连这个工具的窗口都没见过

em我这边是参照rule的值,做了个相应的表格,能快速计算出电流密度,所以也从来不去记这个值,因为接触的工艺太多了记不住根本

金属线的方块电阻,有专门抽出的工具,lvplus,所以我也不会去记他,我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了产出工具,写脚本,和写验证的过程中。电流镜差分对管各种常用的结构可以通过做成pcell重复调用大幅提高工作效率。

很多我们觉得众所周知的一些东西,可能是由于我们自己接触并且见到了,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并非如此,每个人的经历都有其可取之处,我面试的时候喜欢自己说,我做过哪些项目,懂哪些电路,我会用哪些工具,自己写过什么脚本,自己负责过哪些验证的编写,引导面试者认识到我的价值,但是我终归没有和他一起共事过,所以很多他认为基础的东西可能我都没有相应的认知。同样,我所说的这些也许他也不曾听过,他可能不知道skill中的函数,各种验证的撰写思路,不管干了多久,被面试者在面试的时候,能够侃侃而谈,体现自己的价值,就是个优秀的被面试者我觉得。面试者,可以在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认知水平内,认识到被面试者的价值,并且与自己的需求相匹配,就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个人的认知都是有局限的,不管是多少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可能别人接触的东西,自己甚至都没有听说 ...

非常认同,面试主要是体现自己的能力,不是要求必须要回答上对方的问题。多说自己会的,最好不要一直在答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个人的认知都是有局限的,不管是多少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可能别人接触的东西,自己甚至都没有听说 ...

应聘者在面试中能把握主动,确实能更好的展现自己,对面试比较有利

但作为面试官基本都会问一些问题,而不是只作为一个倾听者
应聘者主动表述的都是事前准备好的,所以面试官会根据对方的讲述和自己经验去提一些问题
有些公司面试的之前会让做一张试卷,里面有些简单的题;如果做得不好,可能跟你面谈的只是人事
正如你所说每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套面试体系,不会随应聘者而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个人的认知都是有局限的,不管是多少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可能别人接触的东西,自己甚至都没有听说 ...

说的真好,深以为然

网友:
问下virtuoso自带的pcell功能怎么让孔均匀分布在s d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