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打开并注释掉*.svp中的license check??

楼主(2024-06-07):
跑仿真,报“SLI:  SLISERV process has abnormally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65280, exiting...”

检查runtest.html,与VIP相关的仅有“svt_sequence_item_base.svp(2336) @ 0.0 ps: reporter [new] VIP Vendor: Synopsys, VIP Suite: SVT, VIP Version: T-2022.09”
猜测是不是该svp导致的异常终止。搞了N天了,

这种svp怎么打开啊?求教求教~

楼主:
怎样的lic啊?我把要求的FEATURE加到src里了呀

网友A:
1.要解为明文
2.把复制sli_feailure的地方都设置为0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sli_failure = SLI_Errtext( sli_failure, error_ms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解为明文
2.把复制sli_feailure的地方都设置为0就可以了

再请教下,这种svp用的什么加密啊,用啥工具解呢?

网友:
加 FEATURE 可以的。

网友:
有个dw_decrypt工具,论坛里面可以找找。
要么就自己逆向一下vcs,自己写个解密的(一两周也就研究明白了),grasshopper mercury slo_gin_fizz pluto什么的,里面是个类似base64的,加上查表和异或

网友B:
我有可以解密脚本,需要私聊

网友:
我有解密脚本可提供

网友:
楼上这位是想赚钱吧,去闲鱼摆摊吧,别老在论坛里打广告

网友(2024-09-06):
楼主这个事情解决了吗,可以请教一下吗,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想请教下,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可以解密脚本,需要私聊

你好,vip解密脚本还有吗?可以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