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drc_LU_optional_check相关问题

楼主(2024-06-07):
drc跑出来的LU的错误该怎么判断是否可以忽略掉?什么样的规则才会被归类为optional check?不太确定忽略掉会造成什么影响,求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
LU的错大部分都是latch up的错,BCD作为高压工艺,电压差会很大,但是drc的验证无法覆盖这么多,他就根据识别层,等等,加入了这个验证,做成个option也是交给使用的人自己去判断,毕竟他确实不知道你的电压是多少。这也是我们版图工程师存在的意义。建议都都不要忽略,他报的错都是有道理的,我们这边他报的每个错都需要去探讨是否要follow,问工艺工程师风险是否可控。

网友:
看是不是同电位或者中间节点

网友:
一般情况下需要看Design rules,是否允许被忽略

网友(2025-03-21):
请问一下optional check的on和off指的是什么,是drc规则的rules-->check selection recipe的文件里自行定义,是否检查这条规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