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某一模块的生成.db后,例化在rtl内部,如何将该db设置为一个switch off的domain

楼主(2024-06-07):
rt

      之前是这个模块是一个关断的domain,然后输出也会插入一些iso,

     现在因为某些原因需要把这个模块提前综合然后搞成db的形式例化在rtl内部,但是发现把db例化在rtl内部后,upf对这个db的层次的约束不起作用了,按理来说这个db的层次是一个关断的domain ,周边会插一些iso,现在综合后并没有插入iso

      我理解现在是把这个db当成一个ao domain了;

       我还是想把他作为一个可以关断的domain,现在应该如何解决?

        是不是在通过该模块的网表生成对应db前,在生成网表的时候就应该针对该模块单独描述一个upf文件?把powerswitch和iso约束什么的约好,然后合入rtl综合时,在top upf内部将对应的supply连接起来就ok呢

网友A:
不应该呀,grep一下“UPF-”? 另外看下check_mv的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呀,grep一下“UPF-”? 另外看下check_mv的报告

check_mv报告里面是没内容,看起来检查是正常的,我约束iso时使用的是-source ss_shutoff,感觉他认为没有elements属于ss_shuto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eck_mv报告里面是没内容,看起来检查是正常的,我约束iso时使用的是-source ss_shutoff,感觉他认为没 ...

是这样子做吧:
1. 对macro单独创建了一个power domain
2. ss_shutoff是该power domain的 primary supply set

不行的话用set_related_supply_net手动指定macro的pin的related supp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子做吧:
1. 对macro单独创建了一个power domain
2. ss_shutoff是该power domain的 primary supply ...

是我对这个module综合时就需要创建power domain对吗

嗯...。我的意思是生成db时需要先对这个module单独综合一次,这次综合我需要声明power domain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对这个module综合时就需要创建power domain对吗

如果这个macro就一个domain那不用创建呀,就当成always on domain;是顶层要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macro就一个domain那不用创建呀,就当成always on domain;是顶层要创建
...

嗯嗯,我 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只能看加上set_related_supply_net有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子做吧:
1. 对macro单独创建了一个power domain
2. ss_shutoff是该power domain的 primary supply ...

这样网表上确实插入了,感谢!

还有个问题是vclp检查时还是会报ISO_DATA_UNCONN: Isolation data pin unconnected;
但是网表看起来确实是连着is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