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锁相环漏极电荷泵中运放的带宽指标需求

楼主(2024-06-07):
请问单位增益运放带宽是需要做到大于参考频率吗?本人设计的参考频率为100MHz,带宽做到100MHz对于频率补偿来讲较为困难,如果只设计20MHz的单位增益带宽,对于小数杂散影响会比较大吗?对于整数边界杂散影响是否会没那么大?还请大佬指点,因为有的人说带宽指标要求没那么严格,增益需要做大一点。

网友:
我说一点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认为这个buffer的带宽是不重要的,首先PLL自身的负反馈要控制CP输出端的电压,这一过程的时间是由CP电流和LPF环路参数决定的,你提到的两个杂散说白了都是PLL锁定后再去考虑的事,那么这个buffer实际上正常来讲都会追踪到CP端最后的输出电压,在PULL IN的那段过程中是否有足够的带宽来追踪根本无所谓。重要的是在锁定后要两边电位尽可能相同来减小失配,我想这可能是你说的带宽不重要,增益重要的原因。

楼主:
锁定之后也是动态的过程嘛 那带宽做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A:
大于参考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于参考频率就可以了

必须要大于是吧  感觉带宽高了 不便于频率补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必须要大于是吧  感觉带宽高了 不便于频率补偿

你这是单位增益运放,GBW做到Freq Ref很困难吗。达不到你的死区时间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单位增益运放,GBW做到Freq Ref很困难吗。达不到你的死区时间会变大。 ...

采取的轨到轨运放结构 互补折叠输入那种 输出端用的CLASS AB

网友:
请问你这个图中M20/M21/M22的G端需要连接到哪里啊?看起来是应该M20的栅漏短接做镜像电流源了,但M17做什么用呢?

网友(2025-08-13):
引用 网友A:
大于参考频率就可以了

为什么是大于参考频率就可以了呢,还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