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值为多的两端接一起的电阻不能识别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楼主(2024-06-07):
m值为多的两端接一起的电阻不能识别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

这句话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句话啥意思?

calibre不知道你这个连接真实的意图是串联还是并联,加上这句话相当于你告诉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

其它两句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