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下进行buck的环路仿真

楼主(2024-06-07):
之前看到一个方法在 电感和SFB 之间加一个VSIN 然后给出一个50mv左右不同频率sin 在电路稳定状态下进行tran仿真

gain=201og(vsin正端  /vsin负端)   增益表达式
phase=phsin 正端 -vsin负端  +180     要用dft 在得到相位
phase 结果也能从正负端看

这个方法我在用单位增益运放 测试的时候 感觉跟stb结果类似
不知道在BUCK这种电路里面对不对

有没有大佬知道其他方法 (除  pss  仿真感觉很难收敛)

网友A:
蹲一个,一直都是用的PSTB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蹲一个,一直都是用的PSTB仿真

PSTB的仿真 是不是需要PSS仿真成功才能用  仿真pss需要一些电路简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PSTB的仿真 是不是需要PSS仿真成功才能用  仿真pss需要一些电路简化

是的,为了收敛要做简化;
除此以外也可以看系统阶跃响应,这样系统不用简化,更真实,但看不到对应的频率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