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漏共用时,LVS报错。

楼主(2024-06-07):
如图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

用Hcells,这类错误就解决了。

网友A(2024-10-31):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

用Hcells,这类错误就解决了。

请问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咋解决的?

实际上的情况是:连IP的顶层时,与logic cell的线短路了。而之前LVS的option中的短路的选项,没有选。导致LVS报错位置不精确。用Hcells查。也查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