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参数化后的电路模块,在调用后symbol旁如何显示实例化参数值?

楼主(2024-06-07):
如下图所示,设计了一个将NMOS和PMOS的with和m值参数化的反相器,调用时设置好参数,但是调用后symbol上方仍然显示[@wp]*[@mp]和[@wn]*[@wm],如何使其显示为4um 2um

网友A:
需要在symbol中添加cdsparam 好像是?

网友B:
你这个是 note 吧?要添加 label 才支持这个语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symbol中添加cdsparam 好像是?

添加 cdsparam 也可以,不过需要修改 CDF 来配置要显示的参数。两种方法都可以,不过 [@<parameter name] 的语法可能更加灵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添加 cdsparam 也可以,不过需要修改 CDF 来配置要显示的参数。两种方法都可以,不过 [@ ...

没用过您说的这种方法,学到了。请问在help里面应该搜什么能看到这类相关语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您说的这种方法,学到了。请问在help里面应该搜什么能看到这类相关语法呢?
...

就类似于贴主这样在 symbol view 里面 create label,随便放个位置。然后写入 mp = [@mp],之后返回上层就能显示传入该 cell 的值,也即 mp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 note 吧?要添加 label 才支持这个语法

换成label确实可以了,谢谢~_~